一台三星R463+BA41-01055a 开机不亮

楼主(2015-05-09):
三星R463版号BA41-01055a 开机用稳压电源开机测得电流1.60A-2.01A 反复的跳,测得CPU1_LDTRST1.8V.EGFX_CORE0.9V PLT3_RST3.3V 更换显卡还是不亮,EDID_CLK3.3v EDID_DATA3.3V.LCD_VDD3V  0V内接外接多不亮。没有示波器,求思路,BIOS也刷过,

网友:
你确定屏个屏线都插好了吗?今天就收到一台三星R428的机子,开机有背光不显示,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以为是显卡坏了,吹了两次都不亮,最终发现问题是屏后面的屏线没插好,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R428的也是外接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