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5-05-09):
说到三星R428,你第一感觉一定是待机偏高,此机南桥背面的那个电容坏了,这是通病了。可我这个待机正常,开机后有背光,不显示画面,过一会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也不显示,那你现在又想到什么呢?显卡问题?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先吹一下试试,吹完故障依旧,难道没吹好吗?再吹一次,再试,涛声依旧。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别的地方也有问题,拆B壳,换个屏试试,换上新屏能显示了,看来问题找到了,再试旧屏,也能显示,看来是屏后面的接口动了。经验能认人快速解决问题,也能认人走上弯路。

网友:
因为经验主义犯错的很多
以后多注意 灵活分析

网友A:
有背光无画面我第一时间想到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无画面我第一时间想到屏线

那要是再加上外接不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再加上外接不显呢

加上外接不显,相信多数人跟我第一时间想到显卡。

网友:
这故障应该灰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