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n61p-s不触发

楼主(2015-05-09):
     如题,asrock华擎n61p-s不触发,单桥,coms电池3v,32.768晶振有电压差,cmos跳线有3v左右的电压,开关有3v左右的电压,点开关没反应,短接绿黑线可以触发,刚开始以为io问题,io为w83627ehg,换io无果,后加焊南桥,ok!

网友:
现在Intel的单桥也有了AMD的特征

网友:
一般单桥的,这些基本条件都满足我都加焊桥了,不行就算了,

网友A:
桥没重植不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没重植不会返修吗?

单桥你重置么

网友:
最近板子修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IO的条件都满足吗????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