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880GM-E41 CLK灯、常亮

楼主(2015-05-09):
MS 880GM-E41 主板。内存。CPU 桥供电电压正常。 复位灯亮一下就不亮了。证明有复位。然后到CLK灯常亮 然后我就无法下手了。望各位大师指点
cpu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接着就刷一下BIOS 不过这个板,CPU供电没有的多

网友:
现在的板子修复率越来越低,主要还是和集成块质量下降有很大关系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