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板问题

楼主(2015-05-09):
大家好,我现在有块V星h61m的小板,开机滴两声,屏幕一直黑屏,拿到别人机子测试显卡内存一切正常,想问一下主板烂了,还会响两声?你们怎么看?有的人说我BISO坏掉?? 我正常关机和启动的,正常关机半个钟后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A:
那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B:
查主板各电压呀。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可以考虑下程序 ,V星程序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C:
看下工作条件。,各部分电压正常不?可以刷下BLOS试下、当然工作条件满足的话

网友D:
换个CPU刷BIOS清洁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更换过另一条正常内存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主板各电压呀。

我不懂电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刷BIOS清洁内存槽

好的 ,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工作条件。,各部分电压正常不?可以刷下BLOS试下、当然工作条件满足的话

我试试吧....

网友:
刚开始做维修,挺艰难的,,也很枯燥,但要坚持下去,我也是小小白,,

网友:
先从简单的来的来吧 电压都有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下试试。。。

网友:
BIOS    内存工作条件方面来查查看......

网友:
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