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我判断谢谢 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2015-05-10):
宏基的 AL1706 A (17寸宽屏的显示器)拆开发现驱动板的电容鼓来了。。换电容后效果一样。。请问这个是屏问题吗??我怕换驱动板后还是这样呢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缺色,先查VGA的输入......

网友:
把屏线清洗一下,不行就换一根新的

网友:
要个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A:
查三基色对地值要一致,刷程序,虽然颜色不对许多与屏线有关,但这台不像

网友:
换排线和换VGA线就好的

网友:
换排线什么的啊

网友:
用通用测下或买个测屏工具

网友:
不像是缺色呢,有可能屏出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线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换了一根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三基色对地值要一致,刷程序,虽然颜色不对许多与屏线有关,但这台不像

VGA线是没有问题的,我换别的显示器上去没问题。。。驱动板和屏线换了效果一样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都换了。。还是这样。。不过屏线我是用一样的线对应原来的针一条一条换改来的!

网友:
换一下VGA线  重擦“插”一下屏线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掉在说

网友:
只能点屏了   确定一下屏幕

网友:
看着应该是屏线的问题,用橡皮擦擦屏线试试

网友:
用自己的驱动板试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