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9245A和RT9248A能否替换

楼主(2015-05-10):
如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RT9245A:

RT9248A:

自己去比对。

网友:
引脚定义都一样啊,看来能用,试下看正常用否?

网友:
从二楼给出的图来看是能互换的。

网友A:
不能替换,这种芯片现在少啊,478的板子上多啊,前几次订过一些,精英945的主板上也挺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替换,这种芯片现在少啊,478的板子上多啊,前几次订过一些,精英945的主板上也挺多的啊

从2楼的图看,是可以替换的。不过我今天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过有人进行了替换操作,这两个芯片是不能替换的,说是有几个脚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看了脚位是一样的,代换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