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

楼主(2015-05-10):
今天接到一台T430,故障是不充电,显示适配器已接入未充电,那位大神有电路图共享下哈,万分感谢

网友(2016-01-19):
兄弟,你这个搞定没,我也遇到一台不充电的,。 可是我不熟悉时序和电路。

网友(2016-05-21):
我也修一个,电池接口的3.3V没有。插上电源的瞬间有3.3v  5v然后就没有了。我想问这个机器待机有没有3.3  5v的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2016-08-06):
有没有有图纸的  分享一下

网友:
你好 修改好了吗

网友(2016-10-26):
有没有修好楼主  我也有这样的  充电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不充电

网友:
没图纸的机子就是难搞,百度里看能找到不,实在找不到也只有从进电的地方开始一步一步查了,就是费时间点

网友:
待机是有3  5  的  但是过一会就会消失

网友:
这机器好像全部都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