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触发

楼主(2015-05-10):
机器原故障,待机0.17,不触发,拆机发现51125发烫,检测发现LDO3微短,于是断开LDO3,然后不短路了,但是LDO3的负载对地有400多欧姆,也是正常的,就将LDO3连接起来,发现居然不短路了,但是不触发,现在待机0.01,有3V5V,BIOS,1256有波形,更换EC,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EC能接收到3V5V的电源好信号,LID有3.3,开关也能正常拉低EC的95脚

网友:
EC待机的3.3供电也有,ACOK什么的也有,难道要换南桥了?

网友:
缺电压吧  慢慢查查

网友A:
还是把条件查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条件查好再说

EC有几个条件啊?供电、LID、AC_IN#、3V_5V_POK、KBC_PWRBTN#、RSMRST#_KBC。晶振跟BIOS都是正常的,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还是老实查EC的条件吧

网友:
3  5 V都有没 ?

网友:
搞定了,南桥换了就OK了,发现EC去南桥的PM_PWRBTN#,随着开关的跳变而跳变的,但是南桥不鸟我,换了他就OK了

网友:
求助中的帖子解决之后,怎么弄成已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