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 VGA失灵

楼主(2015-05-10):
三星S19A330BW VGA失灵,但是DVI正常,用三星更新软件显示已是最新,摘下BIOS芯片刷上数据正常了。

网友:
建议LZ发帖时把液晶屏型号和驱动板型号以及主控芯片也发出来

网友A:
刚才不会发附件,现在补上

网友:
竟有DVI正常,VGA不正常是数据的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三星MCU程序出问题的多。

网友:
没有这么麻烦  三星官网下个程序  插笔记本上就能直接写,不拆机就可以修

网友:
,你直接去三星官网下载一个三星显示器的程序,装在笔记本上,用15针全通的线链接显示器,打开软件能自动检测升级程序

网友:
这是该型号的通病

网友:
很少碰到刷程序的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驱动板程序坏的较多,但像DVI好用,VGA不好用的,程序导致的比较少,不多见,大多数VGA接口不好用,直接把二级保护管摘掉就行.

网友:
三星s系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不会发附件,现在补上

这是刷机资料吗?

网友:
学习了,三星的大部分都有 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一条 VGA线试试

网友:
楼主写详细点会更好吧。。。。就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