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hp4416s 开机温度达75以上

楼主(2015-05-10):
开机后测试得温度75以上半个小时内就会掉电  给客户换了风扇加了铜片 问题依旧 后来又换了cpu还是温度依旧

网友A:
什么温度75以上啊   显卡还是cpu?

网友:
难道风口堵了

网友B:
难道是电路有问题了. x大师测温不要全信

网友C:
温控系统出问题了.刷下BIOS.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 CPU占用率高吗

网友D:
试下铜 管子好的不?

网友E:
一代的U吧,换个低点的U应该可以

网友F:
看它风扇正常不   出风口有没有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什么温度75以上啊   显卡还是cpu?

cpu显卡都一样高

网友:
刚清完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路有问题了. x大师测温不要全信

导热管烫的不敢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电路有问题了. x大师测温不要全信

导管烫的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系统出问题了.刷下BIOS.

刷过 换完cpu不行就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下铜 管子好的不?

客户来的时候就说是导管有问题我试了下导管没问题两头温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的U吧,换个低点的U应该可以

and ql65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的U吧,换个低点的U应该可以

AMD QL65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它风扇正常不   出风口有没有堵了

80块钱让换了个新风扇

网友:
买一支好点的散热硅胶 就可以解决了. 上光淘宝买这个 X-7783-D效果很好,马上降20度

网友:
出风口清理干净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显卡都一样高
只看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显卡都一样高
只看不评论。。。。。。。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 如果系统中毒了 导致CPU占用率太高 也会很烫的

网友:
导热管里面的导热液烧干了 要换风扇一套

网友:
给风扇改成长转啊

网友:
换散热模组,风扇铜管一起换。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导热模组坏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