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昨天换了个ip4s 换完机子不亮了怎么整

楼主(2015-05-10):
换完后 机器就u不亮了 第一次遇到我只换屏不会修主板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主板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造成短路了。

网友:
用稳压电源开机,看下开机电流?

网友:
拆下来在重新上去试试看看 不会修主板的话拿工具你也没有了 电流也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个很复杂,机器有隐藏故障。不拆能开机,拆开后就不开机了

网友:
估计背光线路碰掉件了。

网友:
拆开重装看看!!!

网友:
屏的BL接口和主板是不是反了

网友:
可怜的楼主 拆开重装一遍试一试 不行 送同行吧

网友(2015-06-09):
排线开关没按好,重按一下

网友:
拆下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