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NEC屏出现闪抖、竖线花屏、模糊

楼主(2015-05-10):
HYC、NEC这两屏在刚使用时会出现闪抖、竖线花屏、模糊,这屏是肿么了?请教大神,给予指点一二!周末,劳烦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5-5-10 23:13):
一会显示一会闪烁渐变发白,然后图像又开始闪烁、发白、竖线

网友A:
前面看不清最后那幅图是显示了?修好的吗?

网友:
这屏是挂了。

网友:
这有点像屏有点像逻辑板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下就知了

网友:
先用好的板子试下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上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看不清最后那幅图是显示了?修好的吗?

一会显示一会闪烁渐变发白,然后图像又开始闪烁、发白、竖线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屏的问题,极少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90%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线脱掉了吧!没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会显示一会闪烁渐变发白,然后图像又开始闪烁、发白、竖线

这样啊。。可能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屏程序

网友:
这个现象屏坏了吧

网友C:
液晶玻璃上没有高压和负压,要在逻辑板上飞两条线到玻璃上,玻璃上TAB是菲林模块的找到两个点直接焊好,如果是COG的就刮开玻璃上的胶用银漆点上OK不过看故障应该是玻璃上第一个模块坏了要压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玻璃上没有高压和负压,要在逻辑板上飞两条线到玻璃上,玻璃上TAB是菲林模块的找到两个点直接焊好,如 ...

如遇这情况,有木有具体步骤可以参照?
3Q!~

网友:
多半是屏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TBA板没27V, 你量一下看看.

网友:
99是屏上线的问题,找专业设备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玻璃拆下来,你就会看到横的有3到4个模块,模块上有电路的,一般线路上粗点的线就是高压和负,你用刀片刮卡铜箔量电压,两个电压缺一不可,再从逻辑板上接线到模块上

网友(2015-06-10):
屏供电不足   再就是屏故障了     屏本身的问题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