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Centre B31r4求不稳定通病

楼主(2015-05-10):
机型:联想IdeaCentre B31r4
板号:B305(Barbados)
           09181-1N

故障:个别时候会出现不触发故障,触发后一切正常,没有机器冷热反应,是不定时的出现故障,已排除开关和电源问题。还没找到规律所以像大家求助,看看有没有修过此类故障的,走一下捷径。

网友A:
加焊南桥试试。B305的通病,

网友B:
碰到一样的问题,拆除来是好的,装进去就NG,开关面板上的VGA可用,按就灯亮,开关键怎么按都没反应,一会儿又OK了,

网友C: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南桥。

网友D:
建议更换南桥,别加焊

网友:
不触发时测待机条件呀如果条件都正常 那在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南桥试试。B305的通病,

跟换南桥后,并给南桥装了个散热片,机器现在还没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样的问题,拆除来是好的,装进去就NG,开关面板上的VGA可用,按就灯亮,开关键怎么按都没反应,一会 ...

跟换南桥后,并给南桥装了个散热片,机器现在还没测出问题,应该算是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南桥。

跟换南桥后,并给南桥装了个散热片,机器现在还没测出问题,应该算是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更换南桥,别加焊

跟换南桥后,并给南桥装了个散热片,机器现在还没测出问题,应该算是修好了吧

网友:
和师傅一起修过这个机子,来看看评论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台换南桥好了。

网友:
这是一体机的通病吗?一体机工作时普遍温度偏高,进系统后,啥都不干,待机温度就60度,随便开点应用,就飓到70 8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