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LOGO画面进度条没有跑完就掉电

楼主(2015-05-10):
dell PP38L LOGO画面进度条没有跑完就掉电 看来是通病啊 之前有个兄弟也发了这个问题的帖子 不知道解决没有
掉电
通病

网友:
还有不插内存也掉电

网友:
刷BIOS,我刷过好了.DELL 7410的.

网友:
不要天天想着通病...一个一个的排,没有任何途径可走....外设一定要排完

网友:
会是显卡不,BGA 下。

网友:
慢慢查查!!通病是不太可能的了

网友:
PP38L是 D630?
不要想着通病了 先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
通病以经占据你的大脑了 会影响你的思路的

网友:
情况不详细啊,掉了还能在起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之前遇到过一台

网友:
解决了 南桥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