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做加焊时 温度设定多少合适

楼主(2015-05-10):
显卡做加焊时 温度设定多少合适

网友A:
看什么的了,一般都260 无铅的 有铅的2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的了,一般都260 无铅的 有铅的220

弱弱问下,怎么知道是无铅还是有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的了,一般都260 无铅的 有铅的220

我一般是先按有铅加焊,不行再按无铅加焊,再不行就放弃。

网友:
新手就用6100曲线焊吧。然后自己再观察芯片旁边的锡有无融化。不要死看温度,有时候温度达到了所谓的设定值,但是锡未融化也不行的,靠经验,

网友:
一般第一次做的时候是用280度 叫无铅加焊       如果  有铅加焊的话250度左右

网友:
BGA出场有最佳的曲线啊,

网友:
都是BGA机器出厂设定好的  自己很少调节,显卡好像240-260之间 看不同新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怎么知道是无铅还是有铅?

他用220度如果不行再用260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