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2不触发开机

楼主(2015-05-10):
今修到一块七彩虹C.NC65-M2主板不触发开机,强制开机再触发即开机,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但上不去网,网卡驱动也正常,我是新手,求教不触发是桥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上不去网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按照IO的触发脚位查,pwrsw--pwrbtn--slp_s3#--pson#。搜索IO的pdf。

网友:
就按二楼的触发时序查查看。

网友:
应该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看这情况应该像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如果桥或IO不正常,强加电肯定不会亮

网友:
待机正常? RSMRST   或许是网卡坏导致待机不正常

网友:
按二楼的兄弟说的查啊

网友:
查一下供电嘛

网友:
强制能开机,估计问题不大,网卡你换个试试

网友:
不触发 测不开机条件

网友:
重点查网卡试试

网友:
集成网卡,可否摘取试机,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那有开机电路的。你查下开机的时序就知道 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待机条件是否都符合,待机电压,开关针电压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