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0 刷BIOS后定时掉电

楼主(2015-05-10):
东芝A500 版号 LA-5361P REV:1.0  顾客拿过来是BIOS密码忘记了,刷了BIOS后,密码是解了,可是点亮后过过10秒左右就掉电,换了好几个BIOS都一样,但是刷回原来有密码的BIOS就不会掉电,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是bios的问题  东芝的bios最坑人  不仅要看型号  还要看服务编码  总之很麻烦 上淘宝买一个去吧

网友:
刷过才出的问题  就只能找bios了

网友:
学习学习BIOS掉电  BIOS好复杂

网友:
如果会改BIOS里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的问题  东芝的bios最坑人  不仅要看型号  还要看服务编码  总之很麻烦 上淘宝买一个去吧

买过一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很明显就是bios问题   建议你去淘宝买个

网友:
      在下BIOS刷

网友:
期待楼主能解决问题,然后告知

网友:
学习中。不知道东芝的能不能进CMOS设置里面给设置好

网友:
很多东芝的机器都是这个样,我已经遇到过L600刷完BIOS之后,过LOGO就掉,最后没修好

网友:
已解决——用原来的BIOS    在淘宝把密码破解掉了!附上BIOS toshiba A500 LA-5361P REV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  以前也碰到过着个问题   只是故障不是这个

网友:
bios的问题真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