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显卡的BIOS!

楼主(2015-05-10):
谁有这个显卡的BIOS!还有这个显卡的型号我有点混乱了!到底是蓝宝石HD6450还是HD7450?
这个显卡是装驱动要在最低分辨率才可以显示!高一点就黑屏了!换了N个驱动还是不行!不装驱动任何分辨率都行!想刷个BIOS 试试!有的贡献一下哦!

网友A:
我感觉核心出问题了,你刷BIOS都白刷。6450就是6450核心都是ATI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核心出问题了,你刷BIOS都白刷。6450就是6450核心都是ATI产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试试怎么知道!死马当活马医了!

看来你是很无聊啊,那就试试吧。我是说你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很无聊啊,那就试试吧。我是说你浪费时间。

不就是刷个BIOS要多少时间??而且不是无聊!是心态!

网友:
A的显卡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刷个BIOS要多少时间??而且不是无聊!是心态!

这都是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很无聊啊,那就试试吧。我是说你浪费时间。

作维修我要有这个劲。

网友B:
嗯!什么时候才能向你们一样成为大神!就像拿到板子一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主芯片坏的面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刷个BIOS要多少时间??而且不是无聊!是心态!

有理论有经验,不服气那是不行的;告诉你那是让你少走弯路,蛇画上脚也变不了龙,只能浪费时间

网友:
D3的货色直接扔了吧没有价值 再说这个卡也不可能是2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什么时候才能向你们一样成为大神!就像拿到板子一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靠,我也不会好不好

网友:
HD6450 有2G????这么低端的显卡不会有2G的,正面显存只有2颗,背面有也不多吧,已当时的技术显存颗粒容量不大,上官网查就知道了。OEM的卡也许会有或者是假的参数

网友:
你会慢慢理解维修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理论有经验,不服气那是不行的;告诉你那是让你少走弯路,蛇画上脚也变不了龙,只能浪费时间

嗯!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我也不会好不好

至少你是银牌啊!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理论有经验,不服气那是不行的;告诉你那是让你少走弯路,蛇画上脚也变不了龙,只能浪费时间

“钻石维客”有傲气。“二货”维修员要“低下”,浪费时间能学习进步。也许有那么一天,二货也能傲气。

网友:
有的弯路是少不了的或者说是不可少的

网友:
银牌都是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