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K2248背光不亮

楼主(2015-05-10):
昨天送来一台现代K2248,背光问题,灯管测试仪测试灯管是好的。都说高压有通病,可是论坛里找不到说这个通病的帖子,这两天有点感冒,累不动了,客户又要求今天修好,发帖求助,谢谢了。
通病

网友:
你改个独立的高压条试试呢,

网友:
改个 高压条啊

网友:
高压电容要换。。。

网友:
改独立高压条就可以了 你修还不一定修的出来

网友:
高压板直接换通用的,返修少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呀!

网友:
改高压条啊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试吧。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换个高压

网友:
这种 东西 直接 改个 高压 不就ok 亲
看看那 高压包 是不是 有问题 看看 是不是 开路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啊,这个又不贵

网友:
要想快交货,高压板替代了啊。

网友:
楼主改个高压条很快,省事.......

网友:
简单的问题让你给搞复杂了,换通用高压板不就得了

网友:
客户急的话 改高压板

网友:
查onoff,直接该高压

网友:
背光有问题,要么灯管,要么就高压,要么就,我不会 的

网友:
高压线圈测试电阻正常,换了两个高压瓷片电容也没有好。最后改通用高压板了,手里没有两灯的,用了个4灯的去保护。修好一个多星期了。就是想知道这个显示器的高压通病是什么。我修这个也不一定就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