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系列通病 MOS完美战胜铁王八 还挺好看的

楼主(2015-05-10):
MOS完美战胜铁王八  还挺好看的  不信你看!!

网友:
大神 牛B啊 能用住吗

网友:
稳定性要用时间来证明的

网友:
不明白这东西怎么不换一样的??这个改有意思吗?

网友:
这样也行啊。但是我感觉不稳定

网友:
乌龟壳可能是太热受不了了,改成普通的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些。

网友:
没有办法  中间的焊点都烂了烧没了   铁王八装不上去的  只能改  已经测试了一天了  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一遇到这个问题就头通,哪天遇到试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只要稳定   不返修就行

网友:
个人觉得乌龟壳不可靠

网友:
换个 铁管就好了这样保险吗

网友:
都是用乌龟壳换上去的 焊过几个后成功率就很高了

网友:
,改成普通的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些。

网友:
  大神这样估计会 返修的  这样改过  不行的

网友:
铁壳应该性能会好点吧。

网友:
这个会不会用久了一路烧 下来呢,你有没有比对你的这个管跟铁管的参数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铁壳 实在没有的情况下才改  不过这个 管子小了点吧    能受得鸟吗

网友:
他这功率够不够真的有点悬乎

网友:
这样搞,稳定吗

网友:
就楼主这个小功率的上下管,基本就是小马拉大车。这代换时还是首先考虑功率要一样或超过原有的MOS。

网友:
这样看起来确实好看多了~~我每次还用那些MOS管大的改上去 几个加起来别说有多丑了~自己看了都心不爽 ,要不是因为那样稳定不返修!谁愿意!!

网友:
B 系列的 机器太次了。。龟壳一坏 就容易烧U 要是换龟壳的话没悍好 又容易掉电 蓝屏什么的 问题一大堆。。。

网友:
可能不稳定吧!要是返修把cpu烧了就有得搞了!

网友:
图文并茂,应该更好一些吧

网友:
这管是哪里拆的,受得住吗?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没有返修的,已经快一年了

网友:
是的哦,其实很多问题发现才知道原来这么简单哦

网友:
感觉不是太理想,最好做好散热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只要功率够应该能用的住

网友:
技术好才敢改。佩服

网友:
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让时间来证明吧。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能用一天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样改的话估计有待验证其稳定性 还有就是MOS的功率最好一样或者更大

网友:
看铁壳场管的下管应该是双场管。就是单测时那两个点是不通的,这样设计是承受的电流都更大一些。改的时候下管用两个普通的。这样更稳定。

网友:
牛B了。 这样就是害怕有没有电压影响啊。和稳定性

网友:
铁管很便宜啊,直接换多方便 我遇到的就是8脚的那个小芯片订过来的很难焊接 不上锡

网友:
焊盘没掉 直接用原装的 不是更好

网友:
焊盘没掉 直接用原装的 不是更好 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难焊 不要被论坛上人家说的 给吓到了

网友:
达人 牛B啊 技术好

网友:
得用过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