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5-05-10):
华硕  P5G41T-M LX V2   上3300    3400   5300   430   都不跑马    只有上2180时候才有显示  但是进BIOS或PE第一画面不会死机  如果进系统就会死机  最多到进桌面5秒钟就会死掉   BIOS已经刷过    请路过的高手  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还是VID的问题,,测测VID的几个高低电平的组合被。。。

网友:
进安全模式

网友:
进BIOS都会,进安全模式应该也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