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ST 磁头是不是很挑头

楼主(2015-05-10):
这盘 磁头是不是很挑头

网友:
什么个情况哥们??换磁头没成功吗??

网友:
换了之后长忙,换回来就正常,刚刚问了朋友说挑,不过只有开过这种盘的人才知道挑不挑

网友:
不挑头,很简单。

H55

网友A:
对,懂的人就很简单,不懂的人在简单也是困难。。。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不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懂的人就很简单,不懂的人在简单也是困难。。。

说说看怎么个难怎么个简单

网友:
你说懂的人很简单,莫非这个盘是要“ 虚拟”的意思?

网友:
来过   总结  不跳头

网友:
不调吧,很多笔记本都用这型号的硬盘

网友:
这种盘有2种颜色的PCB板,我换上去长忙!换回来之后2个盘都OK的,我原来那个盘只是有个头数据缺而已,分头读取出来了

网友:
没修过这种硬盘

网友:
这个还真很少碰到....

网友:
没换过磁头组件,看大神们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