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无显示

楼主(2015-05-10):
联想G480有广达、仁宝、纬创机型,接到2台G480都是纬创机型,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862 但无显示,拔插一下内存或者清一下CMOS电池 电流一路哗啦啦跑到0.95有显示了,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又无显示了,又重复刚才的动作 电流又能跑上去又有显示了,反反复复如此,,最终发现刷BIOS可以解决了。分享下,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多测试段时间吧

网友:
现在机子bios  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A:
楼主你刷的BIOS传上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机子用户拿回去用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才发表下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刷的BIOS传上来分享一下吧

win下刷的BIOS,非DOS,可能不太适合大家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下刷的BIOS,非DOS,可能不太适合大家使用吧

你觉得大家都是DOS下刷的 而没有编程器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可以直接参考了   遇到内存坏的

网友:
BIOS通病,先简后繁。

网友:
我遇到联想S300也是的,也是BIOS,第一次可以开关机再开就不行

网友:
我是来找BOIS的 没有上传?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