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0T出现奇怪的故障,B1

楼主(2015-05-10):
修一昂达A690T主板,测量都正常,不跑码,卡在B1上.我的经验是刷BIOS就好.但刷了以后还是B1(从副BIOS也不行).无意中多按了几次重启键,跑码了,也亮机了.用启动没事.但一按重启或关机就又卡在B1上.我又进入DOS下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还是不行,拆串口\网\声卡芯片也是不行,只要多按几次重启就能启动与点亮.也能进PE.没见过这种事,请指点下吧.如图: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桥的复位这块不稳定。哪个小贴片不良。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测量时钏,复位。。。。。

网友:
IO 虚焊有没有可能

网友:
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桥有可能.................

网友:
IO 桥都有可能的。。。

网友:
没遇到过,BIOS,外设你都试过了,代码表估计没有B1……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桥虚了。

WJ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桥虚了。

是南还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南还是北桥.

应该是南桥虚了。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块coms电池试下

网友:
这种班不稳定还是多多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