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日立80G笔记本硬盘,现在通电电机无反应。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15-05-10):
这块日立硬盘,现在通电后,电机不转,请教各位师傅维修方法,谢谢大家

应该检查什么,本人是一个菜鸟,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会修硬盘,都是技术活

网友:
看看驱动电路,尤其驱动电机的驱动块

网友A:
借贵地问一下,我那也是80g东芝盘,马达不转,马达供电 是几伏?我量马达4个脚 只有1,5伏

网友:
兄弟,你这已经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贵地问一下,我那也是80g东芝盘,马达不转,马达供电 是几伏?我量马达4个脚 只有1,5伏

12V和5V两种电压

网友:
没事,自己潜水好好学习。看加精贴或热门贴,自己把这个当练手的。

网友:
80G的盘没有价值折腾了,还是报废吧!我500G的和你一样的现象,估计是主控或者供电坏了。这种盘ROM是集成在主控内部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