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10):
广达KL1主板,板号DAOKL1MB8E1
电流到0.2左右立马掉下来,,把ec的72脚
这是用大招,不掉了,OK,一个个查吧

查到1.8V的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G级有15V,D级也有1.8V,就是不转过来,直接拉过去,上电,跑了,亮了,

这样钱就来了!呵呵

网友:
看了,醉了,晕了

网友:
这些电压不是在瞬间可以量到的啊,有波形跳动的

网友:
建议你换个MOS管   这样耐用点啊

网友:
这不浪费电不?楼主还是专业地换了它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把PQ1换掉比较保险。。

网友:
还是要装管子的、思路对的;

网友:
这样的请客一般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一般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真的是醉了

网友:
这机器有时3,5v转换也出问题

网友:
懂时序,会电路,修起来就是轻松呀。

网友:
这样修还是没有找到根本问题撒

网友:
好分析,我要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牛B   我只能这么说

网友:
你mos管没换过就直接改过去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还以为是 HWPG入手额维修呢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管子吧,反正也不用多长时间

网友:
第一:把EC72脚怎么样了,第二:这认为换一一个管子好些。

网友:
楼主的贴子里没写 那我说一句吧 G极 15 D极 1.8 转过去 在直拉过去前 可以先打下对地值

网友:
g级都有15伏了,为什么不换个mos管呢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描述不完整,既然找到问题所在,为什么不直接换掉这个管呢?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描述不完整,既然找到问题所在,为什么不直接换掉这个管呢???????????

网友:
大招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芯片换掉不行吗,直接飞线如果待机就有的电压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大招是什么?

网友:
简单明了,还缺字

网友:
楼主找到一样型号的件换上吧,不然会缺功能或有后遗症

网友:
楼主,72脚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通病啊 显卡供电小板上的 1.8V是吧

网友:
请问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要找到根本原因, 比如说,确定是PQ1坏掉了。把PQ1卸下来检查。

网友:
高手厉害赞一个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解析下

网友:
把显卡供电小板的330电容换了 就可以了

网友:
能翘72脚。。老手啊。这就是个技术活。。。偶只会翘32.64.128脚这样的

网友:
好简洁的维修啊!

网友:
直接短接吗??楼主

网友:
看了真的是醉了

网友:
这机器都是通病了。不过 楼主很厉害。

网友:
Hwpg这个信号不正常的话是ec断电吗?

网友(2015-06-10):
不換管子,經常的手法,但總感覺不太穩固。不過爲了效率,就這樣子吧。

网友:
不過也要查下後有無問題,沒有拉低短路的話,就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