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45P主板维修

楼主(2015-05-10):
945P主板内存条插槽第237,239,240脚短路,是否北桥已经烧坏.
主板维修

网友:
这几天线是直接连到北桥去的嘛???如果是 肯定北桥短路了呗。。。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就是不确定这三条线是直接到北桥,是否有外围元件。如果没有外围元件,是直接到北桥,肯定是北桥烧了。
感谢帮忙

网友:
测下北桥的阻值呀 看看是否短路呗

网友:
是北桥坏了,感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