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11

楼主(2015-05-10):
三星RV511的机器,来的时候问题就是会亮,但是会掉电,拆机一看有大电容以为遇到之前的三星的通病问题了,谁知道,换个6个330还是不好,还是有时会掉电,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机器还有其他毛病吗。

网友:
四个就够了把!用多久掉电  CPU散热处理好了吗 铜管换过吗

网友:
散热肯定是好的,好的时候他可以放一天不掉电的,

网友: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这种还真是不好修啊,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类似电容的通病,那位同行修到过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