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一个E431的机器来的时候有时候显示,有时候掉电。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刷的U6就刷了一个,但是还是有时候显示,有时不跑吗,有时跑20,22都有,有谁遇到过,帮忙解决下,我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假焊下桥  把温控拆掉

网友:
这个问题都没有兄弟回复呢,再次求助下呢

网友:
既然刷了BIOS还是一样那就是别处的问题了,什么时候会掉呢

网友:
那就换个BIOS芯片刷刷

网友:
测量待机供电全都正常吗?

网友:
cpu供电ic虚焊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干io  还不行干南桥  还不好  换板吧

网友(2015-06-11):
你要是觉得是BIOS的问题就多刷几个,修机子要实战,光靠猜测没用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不能误导人

网友(2015-07-20):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还没好

网友:
这款笔记本好垃圾,才保一年的。出现问题的很多。

网友:
淘宝上买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