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A11W暗屏维修

楼主(2015-05-10):
开机暗屏 测屏是好的 机子外接正常使用  拆机 测屏接口的各个供电  最后测LED屏36脚 BL ENABLE 也就是背光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才有0.45V  由于客人急着用 直接强拉3V过去 机子可以正常使用  飞线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不知道能用多久 保3个月 收360块   最后我问下师傅们这个信号大多是由显卡发出的吧 下载不到这个图纸 所以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360好价格啊,不知道在那里拉的3.3V,估计可能会先白屏才显示

网友B:
从屏供电接一个电压过去 同步。

网友:
BL ENABLE这个信号大部分机器是显卡发出的。。有的ec也参与控制。。具体要看各个厂家电路设计了。。比较同意3楼说的。。这样不会先白屏后有图像。。。

网友:
楼主 那里的    价格那么高啊

网友:
估计能用3个月 不用担心

网友:
行情不错啊价格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好价格啊,不知道在那里拉的3.3V,估计可能会先白屏才显示

现在没有白屏  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屏供电接一个电压过去 同步。

好的 从屏供电接吧

网友:
360 ,  好价格。    报的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屏供电接一个电压过去 同步。

现在是同步的   兄弟你是说以后会先白屏后有图像吗?

网友:
我也有改,一般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有时间应该再深究一下,这样也多一些知识

网友:
我有时候也这样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