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幕140的,有背光无图像,求救

楼主(2015-05-10):
水维修过啊,三星的屏幕,LTN140的屏幕,有背光无显示,谁修过,或者给我个思路,或者个点参数啊,头痛没有思路啊

网友:
是屏坏了吗?还是主板,

网友:
先找个屏带换下看看。。有背光 是白屏还是灰屏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换屏 试试  上下屏线擦擦  不行就看看显卡了

网友:
先排除主板问题在说

网友:
这个 查查显示 条件吗

网友:
查主板屏幕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19V和3.3V是否正常??

网友:
说具体点,外接情况怎么样换屏试了吗

网友:
应该量量主板吧

网友:
我看了,楼主已经判断出问题,是想修屏,

网友:
是白屏还是灰屏喔

网友:
看图纸。信号有没有啊 有背光的话肯定是那个信号没出。我以前修的一般都是3V没出来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   就是白屏吧        显卡的可能大点

网友:
查下屏的供电。信号线打打阻值

网友:
确定是屏问题了吗??三星个别机器是要特殊型号的屏幕的!!如果是屏直接换就好了!~一样能赚钱就好啦!想到头痛最终还不是为了赚钱嘛!!

网友:
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屏19V供电上去了吗???

网友:
先用好屏幕测试一下是否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 后维修。。。

网友:
看是不是麻片的问题哦

网友:
先看看外接正常不,然后在看看显卡发出来的信号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140不好修。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