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笔记本 显卡坏了

楼主(2015-05-10):
显卡G8400是可插拔的 ,可以用其他品牌的 G8400可插拔显卡吗

网友:
至少接口要一样吧|!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可以的  啊

网友:
最好找现成的 周围谁有去找最踏实 发的话 害怕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插口一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