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10):
      这是一个老客户的本子,第一天来的时候,本人休息,学校还有其它的维修,没有去,结果第二天过来的时候拆机发现机器进水比较严重,电源充电芯片周围都腐蚀,跟客户简单聊了聊,机器留下,开始维修之路
      先把主板全部洗洗,放在BGA焊台上烤了几个小时,取下机器,通电测试,电源指示灯可以亮绿灯,然后自动上电,电流到0.1几的时候掉电到0.011,如果装上电池的话,可以开机进系统,估计应该是电源到主供电检测时出现了问题,拆机,检测

外接电源经过Q7085,Q7080,再经过R7020,到Q7030 的G极电压都正常,芯片U7000的2脚主控电正常,19,20 脚的5V电压正常,3脚ACIN的检测电压正常,14脚也能够输出ACOK稳定的3.3V电压,在图中,L7030 的电感,是输出到公共 点的,在插上电源时,当电流跳到0.1几时,L7030 的电压为14V左右,当电流返回到0。011时,L7030 的电压为0,再加上如果插上电池时可以开机,后续的供电为电池供电,所以后继电路应该正常,问题还是出现在U7000芯片上,
于是再测量芯片周围电路,最后发现了问题所在

芯片的第17脚 ,与C7050,R7052断线,此信号应该为输出电压的检测反馈,

在主板上将些处飞线连起来,再接上电源时,电流就哗哗的上去了,但是开机时3声报警
拔掉一根内存,再开机不报警了,到此修机结束
最后来一张开机图

大家修苹果电脑时可以参考,MacBook Pro A1398上电时序分析 来维修苹果电脑

维修不容易啊,大家给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的分的!!!

APPLE A1278 j30 820-3115-B 051-9058.pdf

MacBook Pro A1398上电时序分析.pdf

网友:
以楼主为中心做出3个代表、、、、、

网友:
楼主这根线飞得好啊,谢谢分享这么多资料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A:
高手。。。只能膜拜了。。。。。修苹果修的这么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只能膜拜了。。。。。修苹果修的这么得心应手。。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苹果电脑的芯片级维修,主要还是参考A1398的上电时序来维修的,相对来说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网友:
苹果笔记本我一遇到就傻眼,哎,不会

网友B:
进水机器蚀断了反馈,为何连带内存也坏了呢。内存坏了怎样装上电池还进系统呢,不解啊,楼主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碰到水果的机总是不太敢动……

网友:
看楼主的发帖思路 感觉像是经常修苹果的 ……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器蚀断了反馈,为何连带内存也坏了呢。内存坏了怎样装上电池还进系统呢,不解啊,楼主可否解释一下。

机器一共有两根内存,再维修 的时候只插一根,最后修好了,两根一起插的,第二条子报警,

网友:
苹果修的很好,但是利润还可以

网友:
苹果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普通的机子我BGA烤10分钟就顶天了

网友:
资料好用,来学习下苹果的维修,现在还没上手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时序也分析得不错

网友:
I also met like you

网友:
佩服,我看到就苹果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