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 开机0.13A之维修

楼主(2015-05-10):
这台机子开机0.13A就停了 拆机 先刷BIOS 故障依旧  首先我也是个菜鸟 既然开机0..13A 可能就是某个电压没出来吧  当我测CPU电压时就觉得有问题了 由于这个图纸没有上电时序  所以只能怀疑CPU供电出问题 因为我测CPU供电芯片1脚VCC   2脚VDDBP都有5V  测第4脚时 也没有开启信号 (水平有限 就知道测这几个工作条件了) 我怀疑是CPU供电芯片坏 换个新的故障依旧   然后在看下图纸 CPU第四脚EN的电压开启信号是由I/O KB9012QF-A3的121脚发出 测的时候I/O这个脚也是0V 既然这样 换个I/O  节省成本 从料版拆个装上去  装好装机开机  电流涮涮的上到1.3几 亮机了  哇靠 原来是I/O坏导致CPU供电芯片不工作(我是这么理解的  修好后我也没有测CPU供电芯片的第4脚到底是多少V了  遗憾 只顾收钱了)400块

post_deleted

网友:
CPU 供电芯片 好难坏的样子

网友:
今天搞了个这样的,电池一拔就好了,也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这样都行。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这段时间 华硕很多这种问题 开机电流上不去 很多事小电阻问题

网友:
EC能开机后坏的很少,除非键盘和触摸板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难修啊!楼主运气好!

网友:
上午我整了一台什么宏碁MS2305,开机电流跑到1.2几马上调到1.0几。CMOS电池电压太一量才0.02v,明显是太低导致不亮机。
楼主的费收到我好眼红啊 呵呵

网友:
我不i喜欢修华硕的   修本要缝隙电路  才是主要

网友:
好刁  竟然能收400

网友:
华硕机就BIOS坏多

网友:
EC没有发出开启  没有查条件等  直接就换了芯片   幸运好了!

网友:
这么高价格,,。。爽,。。我们这里只有100了,,,高了不修,,。。。。看来地方不一样,,价格相差大

网友:
楼主这是见啥换啥的节奏啊

网友:
这钱挣的……眼都红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运气成分很大啊

网友:
哈哈 不错啊,技术很好

网友:
大家的料板都是那里搞来的啊。 。 。。很缺料板啊。。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 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不好修

网友:
收这个价钱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机器,EC烧了。无料板载淘宝了买了4个带板的EC换了都不行,这个EC是带程序的。不知道是程序不对还是有别的问题。头痛啊!

网友:
有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换了件好的机会大些

网友:
我这里一台K53SV的没图纸 电流0.4g左右,电压都出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