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S3L

楼主(2015-05-10):
请教兄弟个问题谢谢,这块板这里被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这是网上找的图片可是都看不清,在此谢恩,((看清楚这是网上找的图片,我的板是被拆就是红筐筐里面的元件))

网友:
前两天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刚好拿走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74门电路

网友A:
324,四运算放大器,具体型号:AZ324M-E1

网友:
看不清楚,,上个高清的图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4,四运算放大器,具体型号:AZ324M-E1

确定吗 大师?

网友:
不是的,明显是个电源管理芯片,哪有那么大的排阻

网友:
应该是324运放器

网友:
    看不清楚、。你下个点位图看看吧

网友:
看着象324,图片这里不清楚。

网友:
你不能拿相机照下传来吗,这么小,大点的好帮你找啊

网友:
只能找相同版号的主板对比了

网友A:
开玩笑,我都是拆自己电脑看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我都是拆自己电脑看的好不好

这个板子 好像也有图纸啊  何必这么费事呢 图纸下载下看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我都是拆自己电脑看的好不好

多谢了.顺便问下还有旁边的3条脚的是3级管吗?

网友:
是324,技嘉大版那个位子都是放324的

网友:
找不到就不修了啊,没多大价值

网友:
看样子估计是324技嘉的主板用的324运放比较多。。。

网友:
正好手头收的一批网吧机器是这个主板,
sop16脚IC是集成运放AZ324,可以找LM324替换

网友:
多谢哥们祝你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
是324,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