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10):
华硕K450.刚送来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加焊显卡后外接正常。内屏无背光。点屏正常。换了两屏故障还一样。晃晃屏线能好一会。今天换屏线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还有高压控制

网友A:
晃晃屏线能好一会,应该还是屏线或屏线接口虚了啊。

网友:
屏线接口处  有无  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背光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是不是接口虚焊

网友:
屏线和接口仔细查看下

网友:
屏线接口不良,加焊时造成板层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别瞎整,要用事实告诉大家,内屏有显与无显屏线接口的信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晃晃屏线能好一会,应该还是屏线或屏线接口虚了啊。

不一定,故障可能还是主板上,我修到一个白屏,也是晃晃线也好一下,后来发现是主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微知短路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背光信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