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30C PL1004(+VCC_GFXCORE_AXG) 无电压

楼主(2015-05-10):
客户拿待机0.37,不开机,拆开检查网卡芯片发烫短路,拆了网卡芯片待机掉回0.。05能开机电流跑到0.85无显示,检查过路电压都正常,只有PL1004(+VCC_GFXCORE_AXG) 无电压,刷BIOS还是一样,换了CPU,内存无果,现在无从下手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有修过E430PL1004无电压的查得CPU供电IC  PG无电压最后换桥好的

网友:
集显供电吧    要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

网友:
内存不过,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你不觉得0.05A的待机有点高吗?重点查网卡相关的电路,包括南桥。另外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去刷BIOS,到时候会让你修的很头疼的。再说了,坏网卡的机器BIOS一般是不会坏的。除非BIOS芯片坏了,否则程序坏的可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