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海宝的主板。型号是mbatx-845gv-veahr-01,开机就 ...
有一块海宝的主板。型号是mbatx-845gv-veahr-01,开机就断电,求救啊

楼主(2015-05-10):
今天客户送来的板子,开机就断电,南北桥都洗了。还是不行,。
主板

网友:
来人啊,大神们。别沉了啊。求救!

网友:
这里有一些图片,大神门参考一下

网友:
不是短路就强行开机,量量哪里电压不正常。

网友:
给个地址你送过来帮你修呀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上用的?维修费一定不低吧

网友:
掉电,保护了呗

网友:
你可以先测量一下掉电后绿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若掉电后仍然是低电平,那就是电源保扩,你可以先将小4P拔掉,若能上电就是CPU供电短路造成,若还是不能上电,那一般都是12,3.3,5V短路
若掉电后是高电平,那就是主板保护,那就先打各供电对地阻值,若不短路就强行上电看哪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试一下强行开机,用手摸一下有发热的元件吗?有的话就换掉。

网友:
还是测量每一个供电,,,看看那个不正常修哪一个,,,慢慢按照步骤来

网友:
845的现在还有修啊,先拔掉p4接口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