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23跑DF

楼主(2015-05-10):
MS-7623
amd芯片组,双桥的
拿来时为不触发,主板表面有污垢,像是油
清理干净后,将生锈的脚位加焊
主要是IO脚位,将其全部脚位加焊
通电,可以触发了
诊断卡跑DF后不跑了
FF-80-D0-B1-D3-DF
不清楚是哪的故障
查过CPU工作条件
装假负载时:
VTT1.2
PLL2.5
内核1.1
串行A1.2
串行B0
系统复位1.5
电源好信号1.5

内存工作条件:
vddspd3.3
vttddr0.75
vddddr1.5
-clk1 1.5
clk1  0
-clk2 1.5
clk2  0
RERST1.5
smd3.3
smc3.3
还有北桥供电
1.8V、1.1V、3.3V、1.2V都正常
不过有几个时钟
就是我的那张图片里的
HTREFCLK#  NC
HTREFCLK     1.4V
NBLINKCLK    0.4V
NBLINKCLK#  0.4V
NBGFX_SRCCLK   0.4V
NBGFX_SRCCLK# 0.4V
NB_OSC_14M       1.6V

不知需要还能测什么?希望大家指点

我还刷了BIOS,从官网下的不行,开机直接跑FF不动了,于是又刷回去,还是DF

不知该怎么办了,希望大家指点

补充内容 (2015-5-12 11:15):
辜负大家了,现在好了,不过结果会让大家

换内存好了

刚开始试了两根内存,都是一样的故障,一样的跑码

后来看了大家的提醒
又拿了几根内存,插上竟然开机了,开机时跑13

让大家失望了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不是北桥的事吗

网友:
好像不过内存呀。

网友:
内存这块看看.............

网友A:
  看跑马是是检测到内存了、。而是不过内存、。你换换内存。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然后直接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跑马是是检测到内存了、。而是不过内存、。你换换内存。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然后直接干北桥。。

换过内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跑马是是检测到内存了、。而是不过内存、。你换换内存。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然后直接干北桥。。

为什么干北桥?能不能说说原因

网友:
为什么是北桥,希望能说出原因?

网友:
出在内存问题哈

网友:
那我该如何测呢?该测哪呢?

网友:
测 内存条件

网友:
vddspd 3.3V
vttddr   0.75V
vddddr  1.5V
-clk1 1.5V
clk1  0V
-clk2 1.5V
clk2  0V
RERST 1.5V
smd   3.3V
smc   3.3V
符合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个CPU看呢,AMD的U坏了一大堆

网友:
DF,神马代码啊……

网友:
DF,神马代码啊……一般就内存居多

网友:
内存条件都对  DDR3内存 哪你测下地址 数据线了

网友:
最好先换一个CPU试一下,因为AMD芯片组是由CPU管理内存,如果内存的条件满足最好先换一个CPU试一下,最好先上CPU将内存的地址数据线打一下值,看是否有虚焊问题

网友:
打值的时候要上CPU哟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北桥空焊的很多,不过楼主才刷过一个BIOS不行就没刷了吗?要刷个可以跑数的BIOS看看是不是也跑DF,这种跑数BIOS引起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楼主可以测下北桥到CPU,北桥到内存槽,北桥到PCI-E之间的AD线,看下有没有问题来检测北桥,上面看到楼主对各个条件检测的都比较详细,就是没有看到楼主打北桥AD线的对地阻值,楼主打下对地阻值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刷错了BIOS,重新找个好板子备份BIOS 然后刷进去

网友:
换过cpu没

网友:
南桥管理外设、。北桥管理着内存、显卡、。

网友B:
觉得应该先把内存拔掉,看看代码卡哪里,然后插上内存,看看代码卡哪里,如果有变化表明内存认到了,那就加独显试下

网友:
那就只能旱北桥试试了

网友:
把内存拔了看报警吗?

网友:
压住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期待维修的结果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先把内存拔掉,看看代码卡哪里,然后插上内存,看看代码卡哪里,如果有变化表明内存认到了,那就加 ...

拔掉内存跑D4,有滴滴报警声

网友:
辜负大家了,现在好了,不过结果会让大家

换内存好了

刚开始试了两根内存,都是一样的故障,一样的跑码

后来看了大家的提醒
又拿了几根内存,插上竟然开机了,开机时跑13

让大家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