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那位大哥遇见过,显示器在显卡自检侧面1条竖线,主板自检和xp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竖线

楼主(2015-05-10):
这是什么情况,显示器在显卡自检画面后侧面有1条竖线,主板自检画面和进入xp后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竖线

网友:
你不会换个背景试啊。

网友:
是不是引导不了系统 重建引导看看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多试试

网友:
低分时有线高分时无线,显卡器驱动板问题,能用也可以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