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遇见过,显示器在显卡自检侧面1条竖线,主板自检和xp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竖线

楼主(2015-05-10):
这是什么情况,显示器在显卡自检画面后侧面有1条竖线,主板自检画面和进入xp后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竖线

网友:
  你进系统  看看 有没有     哦

                   主板自检    ?

网友:
这个一般是同步不良

网友:
我也有这个毛病,我不理它

网友:
进系统好的话我就不管它

网友:
你这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如果是屏幕问题,进系统肯定还有的

网友:
其实根本没必要去管他,不影响就好了,不必在意那些细节

网友:
按AUTO会不会消失

网友:
是不是改个驱动板

网友:
刷bios,遇到过,记得点屏

网友:
进桌面没有???

网友:
确定不是机器的事?

网友:
如果研究好了能收到钱就研究吧。这年头,维修价太低了。

网友:
和分辨率有点关系吧

网友:
不管他  我遇到很多台了  这是没同步

网友:
进系统没有就不要管了

网友:
不同步  不用理他

网友:
显卡的问题桌面不花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