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的cpu温度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5-05-10):
我有一台ca40的机器 amd独立显卡的 cpu温度开机就有95度 换过散热器 还是一样 显卡和北桥加汗过,求助这种毛病怎么修

网友:
加个垫子  要很薄很薄那种

网友:
换铜管 应该可以吧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散热器装号了没 是否跟芯片接触完好 再不行就换个U试试

网友:
加个垫子不行就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了啊

网友:
你开机手摸下 铜管是不是有那么搞的温度   看看散热处理好没有   如果温度不是很高  就刷BIOS看看

网友:
风扇改直转的接USB的5伏上,

网友:
你把外设都排除了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把CPU换了!风扇该一下!在加一个铜片

网友:
该风扇让它一直转

网友:
换个CPU吧,亲

网友:
AMD的本身温度就高,看只有换板了

网友:
 F80S MAIN BOARD REV:2.0

网友:
换系统,系统CPU usage越高就越热

网友:
也遇到台,简直无语了

网友:
换个CPU,然后风扇改长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