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70奇怪现象

楼主(2015-05-10):
一块七彩虹AMD770主板,开机不显,能跑码,快速从00到38又到00,貌似正常,但就不显,按一下手动复位就能显,并能正常进系统,每次都是这样,先按一下开机键,在按复位键才能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呀,BIOS也刷了没用,没思路了,谁有这板图纸,麻烦发一下

网友A:
系统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没问题吧?

没有的,系统是好的,并且也重装了

网友:
会不会主板自动复位部份有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是复位线路有问题。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32.768K晶体一边0.3V,另一边一闪一闪的,换了也没用,是不是AMD都是这样子的,不参于触发,但参于跑码

网友:
还金正还金正还金正还金正

网友B:
这种问题,换个IO就好了,经常遇到的情况

网友:
换IO,还不行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技嘉的板子也是这样,先按开机,然后必须按重启键,才能亮机。不过因为当时是刷BIOS一直刷的不是很顺利,所以就搁浅了

网友:
修机,还是要有示波器好,打一下波形,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供电不稳,主要查滤波,再其次是复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换个IO就好了,经常遇到的情况

看来得换一下IO 了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io试试不行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