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0U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10):
有一块磐正AK780U    待机有3.3,对地值8,小,能开机,但一会就就关机了,待机1117下面的那个很烫,应该有短路,摸了下,待机到了地方,I0   网卡  声卡,都不热,最后摸南桥散热片有点热,拆下散热片,南桥很烫,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很烫,能判断南桥短路吗,为什么能开机还能进系统,一会就关机了,是不是南桥没有坏,是少电压呀

网友:
jia  han   yi  xia  kan  kan

网友:
最好先解决发烫的那个元件问题,可以先拆下来再打值看是否正常,有可能是南桥发烫引起的关机。

网友:
后面有短路和,1117才发烫,我是这样理解的,1117输入端对地不短路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主的叙述南桥坏了几率很大啊,可以换了试试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这个拆完了外设网卡 就搞桥了
待机短路 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A:
现量下USB对地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量下USB对地阻值吧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开机马上掉电应该是上管坏了

网友:
待机短路,还可以开机进系统?有点不明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1117 是给南桥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