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修3天 OK

楼主(2015-05-10):
今天接了一台G470进水了   拆开一看把板层都烧漏铜了  顿时失望了  给顾客换了片主板  顾客走了  接下来我慢慢研究  先用刻刀给把主板烧坏的掏了个洞 。 以上有图  ,接下来场管这没主电压 ,B+ 拉了根线 。 场管短路 换上下场管 。 PU501也烧了,换后不短路了,3 5V出来了但不加电。按开关没反映。这种双BIOS 的EC不短路就刷BIOS了。ECBIOS刷了后加电了。电流上1。3-0,9-0。8不动了。外接也不亮。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换CPU  内存还是一样不亮。刷PCH BIOS 后亮机了。不容易呀。花了4个小时。U32的LID也挂了。

post_deleted

网友:
主板烧了个洞 刮骨疗伤 ……

以后飞线可以选择就近原则

网友A:
到底是四个小时呢   还是三天呢

网友:
3天还是4小时,楼主

网友:
试机居然不上扇热器!我修到好多这样的有的挖个洞飞好线就行了,有的主板中间有走线的断多了没修好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四个小时呢   还是三天呢

放了3天   4个小时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性啊

网友:
楼主你很给力 也很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佩服修三天

网友B:
又一个挖板子的!!!!!!!!

网友:
这么暴力也可以

网友C:
报了多少钱  修3天 一天有没有 100 ?

网友:
很历害LZ

网友D:
这电脑还修毛 浪费时间  还不稳定

网友E:
还真以为修了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脑还修毛 浪费时间  还不稳定

还算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以为修了三天

主要是研究用呢

网友:
还行    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了多少钱  修3天 一天有没有 100 ?

我自己的主板   练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挖板子的!!!!!!!!

被  逼无奈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 都是那 附近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