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1r3 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b31r3       出现F1   F2   按F1出现WAIT 。按F2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加焊南桥。KO !    这好像是通病。  一贴灵。

网友:
望碰到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A:
楼主碰到很多吗 ?通病?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没遇到过,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碰到很多吗 ?通病?

是的。我加焊南桥。注意是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加焊桥。。。

是的。我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加焊南桥好了。

什么逻辑?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遇到过很多 电池有电,就是提示COMS错误  按F1进BIOS  F2加载优先值,加焊南桥几乎都可以好。。

网友:
没遇到过,即便遇到也估计想不到桥上去

网友:
我去年10月份修了一个,加焊南桥好了。今天又坏了,又出现HHHHHHH,用了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