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一台华硕K40 不开机故障和联想Z485不过内存

楼主(2015-05-11):
好久没发贴子来混下分5月10号
深圳
倾盆大雨,晚上睡觉凉快
      直奔主题。 今早一客户拿了本华硕K40这肥羊机子过来。大家都知道滴,这机子应该养肥了广大的维修工。。。一开始还以为是不亮机,送钱的。结果客户一开口就说,昨晚还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
      果断拆电池上电。0.01A电流 安开关没反应,打发客户后拆机先量了下开关,有3.3V 安开关也有明显跳变,测了下3 5V电感电压发现为0V,奇怪了。华硕都喜欢用RT8205这3 5V芯片1  6脚 是开启脚 一般都受控于ENBL这信号  在主板上是个3脚的复合二级管   ENBL又受控VSUS_ON 。
    VSUS_ON是EC发出来的。 实测VSUS_ON  为0V
    来个时序 EC要有供电 和复位  其实还要BIOS正常   才发出VSUS_ON    大家可以自个找K40AB图纸参考  论坛有  直接到故障点,VSUS_ON  这信号断线   放一个晚上短线的机子 真奇葩。 那5脚芯片和6脚芯片上面就是ENBL VSUS_ON 信号转接地方。 有焊膏地方是有个JP8603节点 是线性3V直接给VSUS_ON供电的,个人比较懒得飞那么长线直接,把那节点连一起。3 5V正常出来了,忘了拍相片了。问题是还是不能触发,纠结。。。EC条件貌似还有个没查 当然是我们可爱的小晶晶上场了!后面触发能正常亮

机,因为有客户来就没来得急拍个照。

联想Z485 AMD的 不过内存  这机子是上个月修的。机子之前是别人接手,说是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行,换了几个内存,发现是内存这边问题,直到换了个可以一直亮机,但是过2天又回来了,到我手上时候,BIOS被动过,桥也被焊过。抓了下内存波发现只有一组波,明显内存没过, 后来发现30脚 复位才0V追查来源是CPU这边的
简单分析了下 内存发出M_A_EVENT#给CPU  让CPU识别到内存 CPU  W20 W21这两脚条件满足的时候发出复位信号给内存。在测量时候发现
W20脚MEMVREF_CPU电压才0.35V  不对  应该是1.5V经过2电阻分压出0.75V才对,最后去掉2电容电压恢复正常,也正常亮机
机子到现在都1个月也没返修。那2电阻和电容就在CPU背面那固定铁环旁边,比较好认。之前有拍照的,结果前段时间手机摔了下,不知道怎么的外置内存出问题了,只能全格式,一些维修拍的图片都没了。
  发帖真的比修机子还累,文字功底不行~~

网友:
本应鼓励发贴的  无奈今天没分了  下次补上吧

网友A:
还是楼主细心,才能查到问题啊?

网友:
那么多过路的 留点分撒~~

网友B:
3 5V正常出来了,忘了拍相片了。问题是还是不能触发,纠结。。。EC条件貌似还有个没查  后面呢

网友:
南桥晶振坏的多 我前几天还在修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正常出来了,忘了拍相片了。问题是还是不能触发,纠结。。。EC条件貌似还有个没查  后面呢

。。。晶振  我拍的那2个图片。。。就是想说明,晶振拿万用表只是量出电压,但是不能确定是否起振正常,之前不知道的波 我忘了拍了。 其实也不算有波 但是有电压,频率是9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楼主细心,才能查到问题啊?

。。。安时序走,是没错的,并不是什么细心而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技术不错,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维修的不错,思路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