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wifi版 弄掉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少 欧姆?

楼主(2015-05-10):
画红圈的地方,不小心吹掉了,然后不知道多少欧姆,哪位大神知道啊?我要疯了。看点位图是R1454,4位的我看不懂啊,这是编号,还是阴值啊?
难道是145*10^4=1.45M?还有这种电阻到哪里能搞到?淘宝好像 没有卖的啊?急啊,大神帮帮忙
QQ:270092690
手机 :18158819158

网友:
你完了,你完了!~~

网友:
只能找图纸看了,1454是编号

网友:
R1454是位号不代表阻值

网友:
楼主你弄个大阻值的电位器慢慢调节,调整到能正常工作为止。死马当活马医啊。

网友:
完了,我是修笔记本的,这种小东西一般都不敢碰的

网友A:
已对照图纸,此R1454为24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对照图纸,此R1454为243欧。

这种还是直接在坏板上找比较方便。

网友:
在X宝买个料板吧。。干这个还是有料板的好点。。

网友:
我有
联系1306931893

网友:
用四代手机主板对着点位图原理图,找个一样的就中。

网友:
    MIni 旋转不能用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5-06-10):
同问中 不知道如何结局

网友:
查查图纸吧

网友:
这个IPAD已经修好了,装了一个10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强,应该是个分压店主吧

网友(2015-07-16):
找找图纸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