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开机掉电,有时能进系统也掉电

楼主(2015-05-10):
         机器能启动并且还能点亮说明板子不缺电,掉电后再次能触发点亮机器,说明待机3v.5v没有问题,故障可能在后面的二级电源或者温控和PG信号,电压不稳也会造成掉电。刚看完迅维教程《示波器抓掉电维修课程》录像。于是决定也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信号来判断哪路信号有问题也就是哪路先掉电。
        取哪两组信号对比呢,看了下电源时序。

决定用S5-ON 这个信号和HWPG,HWPG先掉。 S5-ON与+3V,+3v先掉。在这里我没有逐级断开各路PG信号而直接对比上拉+3v,是因为这个机器已经点亮了为了快速判断是+3v造成的还是PG信号造成的先对比+3v如果这个电压正常我再逐级断开各路PG信号,看看是哪路信号拉低了HWPG电压。这个机器是+3V先掉。+3v受控MAIND信号。 MAIND来源MAINON转换的来的 MAINON这个信号来源于-----南桥输出SUSB# ,SUSC#,这两个信号给EC ,EC才输出MAINON。.于是用MAINON信号分别与SUSB# ,SUSC#这两个信号同时比较。发现SUSB# ,SUSC#信号先掉。问题直接指向桥。分析机器能正常启动并且能点亮。说明开机时序的信号都正常。南桥正常工作后可能因为外在或者本身的问题关闭了SUSB# ,SUSC#这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是EC给南桥开机跳变DNBSHON#后南桥发出的。对比桥到EC的信号。ICH_RSMRST# ,DNBSWON# ,PWROK_EC都是SUSB# ,SUSC#这两个信号先掉。充分说明引起掉电是桥输出的这两个信号有问题。那是要换桥吗。先不,刷个BIOS试试吧从论坛上下来个刷上好了。
              接到机器没有马上刷BIOS,主要是为了搞清楚机器工作的流程。实践一下用示波器修掉电故障的技巧,基本上是学会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掉电确实是先刷BIOS试试 刷正常后似乎是风扇常转

示波器波形没有上传有点遗憾

网友:
搞清原理是好事,但是刷BIOS不费事,要想快的话可以先刷BIOS,不行再示波器分析掉电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真是一抓一个准啊

网友:
示波器,,,不怎么会用,,,,先学一下,,思路,,,楼主示波器有图就好懂一点

网友:
哪位大神高下,如果没示波器怎么修掉电

网友:
示波器抓掉电维修课程,是什么课程里面的,台式机维修还是,笔记本维修?
还是单独的课程啊,一直想学示波器课程,就是没找到

网友:
没有见到图片 ……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掉电确实是先刷BIOS试试 刷正常后似乎是风扇常转

示波器波形没有上传有点遗憾

风扇不会长转,因为我刷的bios是工厂BIOS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掉电确实是先刷BIOS试试 刷正常后似乎是风扇常转

示波器波形没有上传有点遗憾

风扇不会长转,因为我的BIOS是工厂BIOS .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定时掉电,好像掉电时通病

网友: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传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会长转,因为我的BIOS是工厂BIOS .

分享下 BIOS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的BIOS能分享吗???

网友:
我认识一位大神,从来不用示波器。不过看了此帖,我感觉有示波器判断问题是要准确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确实不错的借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确实不错,值得借鉴你的思路!

网友:
咋没有看到原厂BIOS呢??需要这个啊!!

网友:
上传BIOS马上加分。。